Solidworks MBD标注的尺寸文字太小怎么办?

楼主(2019-04-26):
如图,根本看不清啊。

系统选项--文档属性--DimXpert里面也找不到改字体大小的地方。

网友A:
选项里能找到系统文字修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里能找到系统文字修改的吗?

可以选择尺寸然后修改,可是太麻烦了,
系统选项里找不到设置。

网友B:
在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字体 里面可以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字体 里面可以改吧

这个方法的话,是全都改了,
我只想改MBD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MBD了,牛。

只是装配的时候看看而已了

网友:
首选项里面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