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公差是自由状态下公差吗?

楼主(2019-04-26):
记得以前好像看过,未安装的轴承外圈有可能是椭圆的,但今天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了.

请教下,合格轴承有没有可能在未安装前内外圈是椭圆的?或扁的? 当然是形状变形超过标准。

其实我觉得很多小轴承,很容易变形,甚至用手捏一下都感觉到变形

网友:
'甚至用手捏一下都感觉到变形"
我勒个去 楼主功夫了得 佩服佩服

网友:
“合格轴承有没有可能在未安装前内外圈是椭圆的?或扁的? 当然是形状变形超过标准。”
既然是合格的 怎么可能形状变形超过标准呢?反正我是没见过 如果真有 那就是不合格的喽

网友:
选择合适你需要的级别与品牌。不会有你所担心的问题!

网友:
大侠!厉害!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缘于什么而想起?

网友:
|majingfeng发表于 04-26 21:58'甚至用手捏一下都感觉到变形"

我勒个去 楼主功夫了得 佩服佩服
小的轴承外圈壁厚就零点几毫米,刚性不高,用手捏是会有明显的变形。所以安装时要格外注意

网友:
遇到蜘蛛侠了。

网友(点评):
是钢铁侠

网友:
但凡是机加工后的圆环都有一定的圆度误差的,就看可以接受的程度如何,没有圆度是绝对零的

网友:
我也在哪里看过这种说法,因为轴承内外圈属于薄壁零件,所以。。。。
不过如果咱们不是搞轴承技术的,没必要管那个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滑动轴承,比如轴瓦

网友:
轴承确实是弹性体,薄壁件。但它经过热处理及磨削加工,哪怕非常小的轴承,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比如说你手使劲捏),它的尺寸也是规矩的。在不超过屈服强度的应力下,外力取消后,也会弹性变回原始形状。超过屈服应力了?我去,你轴承选小了啊,这样用,那滚子还能转动起来?不是秒秒钟会卡死坏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手变形,不是轴承变形

凑热闹

网友:
严格意义上说,轴承都是椭圆的,有关圆度的标准分级别量化,用圆度仪打一下外圆或者内圆就知道有多么的不圆

网友:
公差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难以回答啊

网友:
没见过,椭圆的神了

网友:
楼主选用的轴承型号太小了吧?!

网友:
人工制造的就达不到绝对的圆

网友:
能捏变形.不是吧?如果没有记错内外圈硬度是60,钢球是65.你说的是沟道的轮廓度吧,轴承制造商有专门的轮廓仪,可以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