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04-27):
问一下各位坛友,图上这个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哦标准件卖?一个把手是紧固作用的,另外一个把手上是一个齿轮,配合齿条使用的

网友A:
显微镜托架

网友:
misumi样本上好像就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托架

估计类似这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类似这种作用。

楼主的图片就是显微镜支架上的连接器,百度图片或者淘宝直接能搜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托架

作用是一样的,但是价格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就是限位器支架上的连接器,百度图片或者淘宝直接能搜索到

谢谢,我搜一下试试看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貌似万向链接架。

网友:
百分表连接也类似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