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侧铣头G15G16怎么用?

楼主(2019-04-27):
我用立式加工中心的编程方法编的程序,怎么跑不出来?应该怎么编?

楼主:
用的是发那科加工中心,也是照发那科程序改的,就是跑不出程序,只是在140的孔中心,原地运动

楼主:
G40G49G80G18G15;
G90G0G56G16X-85.Y0(半径是85起始角度0);
Y-30.M3S800;
Y-10.;
G98G81Y2.R-2.F100(打中心孔,起点是Y-2点终点是Y2点)
G91Y-45.K7(增量45度钻7个孔)
G80G15;

网友(点评):
第二行Y0后面不用加点?.......

网友:
G18平面好像是XZ平面,你再翻一下钻孔指令里面的说明就知道了,现在钻孔轴就是Y轴了,你程序指定的Y角度好像就不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