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汽油清洗铝件活问题

楼主(2019-04-27):
我们这铝件用汽油清洗过后,用塞规测量为什么过不去了

网友:
有点不明白。汽油清洗之前塞尺能塞的进去吗?
要知道汽油之所以做清洗剂,本身惰性很强,不会与被清洗物发生反应。
可能需要考虑:一,汽油是不是混有杂质,二,既然要清洗,是否在清洗前就已经氧化变了尺寸。

网友:
汽油是大厂出的吗?

我以前的厂子有一次换了生物柴油作炉子燃料,用了一上午,车间的工件全由黄变棕。

网友:
汽油是长链烷烃,铝材表面是无水Al2O3,二者不会发生反应。Al2O3本身可以作为某些直链烷烃(比如石蜡)的催化剂参与化学反应,如果汽油中混有直链烷烃,清洗后铝材尺寸出现细微变化是正常的现象。建议选用专用清洗剂。

网友:
楼主也要注意安全,遇到明火点燃爆炸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