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翻转机构有大佬熟悉吗?望指教

楼主(2019-04-27):
个人感觉里面应该是圆柱凸轮,可是自己试着去做的时候又觉得运转起来说不定会卡住,可能是因为自己经验不是很足吧。有没有大佬对这种机构比较熟悉的呢?

网友A:
不是分度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分度器么?

重点是在每个爪子的180度翻转上,分割器只能实现间歇运动吧?

网友:
伞轮  1:4 ?

网友:
会不会翻转和间歇是分开的?  间歇用凸轮分割器 翻转是用微型的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是在每个爪子的180度翻转上,分割器只能实现间歇运动吧?

你靠电机驱动,电机线不是绕不开了么,让爪子转180°很容易啊,碰上某个机构就转了

网友B:
圆柱分度凸轮机构+一对锥齿轮就可以实现,关键是注意锥齿轮传动比,因为是行星轮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柱分度凸轮机构+一对锥齿轮就可以实现,关键是注意锥齿轮传动比,因为是行星轮系。

后面细想一下,似乎还有更好的方案,翻转动作也可以是凸轮机构,相比较锥齿轮传动结构还要简洁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对凸轮不太了解吧,我之前自己试着画了个圆柱凸轮的,感觉图上看起来在翻转的过程中滚子很容易卡在凸轮槽里,不了解实际运行起来是怎样的

网友:
能看见不  楼主

网友(点评):
我有疑惑的不是这种分度机构啦

网友:
这个装置一共8个工位,2个工作位之间有翻转动作,翻转方向一致,通过齿圈跟齿轮控制翻转,翻转的地方有齿,不翻转的地方没有齿应该就可以实现以上动作,然后在翻转轴上加上一个翻转定位锁紧,就可以实现视频上的整套动作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您这种方案最可行,感谢!

网友:
这个不清楚

网友:
这个转台内部肯定有分度器。

网友:
内部是不是有个轨道

网友(2021-03-07):
很简单,里面柱子上有槽,槽有高低两圈,旋转的爪子背面有个突出的凸轮随动轴承,有槽的柱子固定不动,柱子上的槽在翻转位置成梯形走向换位。每个旋转的爪子走到这个位置都会因为凸轮随动轴承被梯形槽强行换向180度。翻转回来同理,逻辑相同,尺寸相反。类似凸轮分割器,

网友(点评):
清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