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配不同粘度的硅油

楼主(2019-04-27):
有没有人知道哪里可以配不同粘度的硅油,需要不同的粘度,市面上不能直接购买。

网友A:
诶!您发了几则相关的帖子!

您到底需要干嘛?目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诶!您发了几则相关的帖子!

您到底需要干嘛?目的?要求?

目的为了研发一种小型的液体弹簧,比气弹簧耐用,力度大。要求其实就是想要不同粘度的硅油测试下力度,然后选出最适合产品的粘度硅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的为了研发一种小型的液体弹簧,比气弹簧耐用,力度大。要求其实就是想要不同粘度的硅油测试下力度,然 ...

到特油部去找

网友:
硅油,记得是用于不同材料相互之间有摩擦时的润滑。

网友B:
研发也要考虑成本的吧,研发成功了后续生产怎么办?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市面已有的产品去测试呢?

网友A:
硅油,是特定的行业应用产品。不同粘度产品,可能不多,也不好找。

既然是说试验,能不能用其他普通润滑油,这个不同粘度好找些。试验出一定范围,再找相应粘度的硅油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油,是特定的行业应用产品。不同粘度产品,可能不多,也不好找。

既然是说试验,能不能用其他普通润滑 ...

感谢您的建议,这个是需要做液体弹簧,其他润滑油并不具备硅油这么好的压缩性。现在要试验不同粘度硅油的压缩性强度,已经试了几种常见粘度的硅油了,差别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发也要考虑成本的吧,研发成功了后续生产怎么办?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市面已有的产品去测试呢?

您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现在将市面上能买到的硅油都试验了,现在想试验其他浓度的,因为市面上买到的相邻几种粘度的硅油,压缩性差别较大,和我们的曲线不是太符合,推算出来粘度200-300cs的会比较符合,所以想配一点出来。

网友:
硅油我记得可以互相勾兑,新的粘度接近勾兑的粘度的比例值

楼主:
勾兑确实可以,但勾兑出来的粘度是不是那就需要检测了,还是直接买比较方便

网友C(2019-06-24):
为什么非要从成分考虑如何实现不同粘度呢,可以考虑温度啊,油有黏温特性,不同温度下,黏度也不同,根据油的特性曲线,改变油的温度,得到你想要的黏度不就简单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非要从成分考虑如何实现不同粘度呢,可以考虑温度啊,油有黏温特性,不同温度下,黏度也不同,根据油 ...

用于设备里,常温设备,现在就是需要测试不同硅油的可压缩性变化曲线,所以需要不同粘度的硅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于设备里,常温设备,现在就是需要测试不同硅油的可压缩性变化曲线,所以需要不同粘度的硅油。

我认为有如下两种办法:
1、通过改变不同的温度来到到不同黏度的硅油(如果从硅油成分上来改变硅油黏度的话,这个不现实)
2、选择不同黏度等级的其它油来模拟测试(你的这种测试只和黏度有关系,跟其他参数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有如下两种办法:
1、通过改变不同的温度来到到不同黏度的硅油(如果从硅油成分上来改变硅油黏度 ...

简单点说就是需要寻找一种可压缩液体,现在发现压缩性较好的是硅油,不同粘度的硅油压缩性不同,所以需要测试最符合我们要求的粘度的硅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点说就是需要寻找一种可压缩液体,现在发现压缩性较好的是硅油,不同粘度的硅油压缩性不同,所以需要 ...

硅油具有卓越的耐热性、电绝缘性、耐候性、疏水性、生理惰性和较小的表面张力,此外还具有低的粘温系数、较高的抗压缩性、有的品种还具有耐辐射的性能。百度百科説的正好跟你相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油具有卓越的耐热性、电绝缘性、耐候性、疏水性、生理惰性和较小的表面张力,此外还具有低的粘温系数、 ...

201二甲基硅油,适合做液压弹簧,就是靠它的可压缩性,高抗压性和可压缩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