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竖直旋转的轴该怎么校核强度

楼主(2019-04-27):
图片里是一个弧面凸轮分度机构,右边这根轴间歇旋转,中间部分是一个转位盘,最上面输出端还要接一个工作台。转位盘和工作台都有重量,请问这根轴怎么校核强度呢?求助各位老师教教我

网友:
没那必要。

楼主:
校核强度这部分要写进设计说明书里的呢,请问你知道什么方法吗?

网友:
这不是悬臂梁,主要承受扭矩,简单的可以算一下输入扭矩,可以用SolidWorks简单算算,autocad mechanical也可以算。

网友:
是我的话会直接有限元了,ANSYS Workbench挺快的,给定载荷和边界条件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这根主轴看起来挺粗壮的,应该可以承受几百公斤的力,如果有条件就用软件的CAE做一下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