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机构

楼主(2019-04-27):
需要做一种简单得开门机构,图示是一种电机连杆结构,是否还有其它可以替代,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用气缸就行了啊,干嘛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就是就是

网友A:
多一个连杆,我感觉
电机出轴一个杆,和电机轴固定,这个杆在电机旋转的时候末端能够上下。再用一个杆和门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B:
平开门还是推拉门,表示没看懂你想表达的运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一个连杆,我感觉
电机出轴一个杆,和电机轴固定,这个杆在电机旋转的时候末端能够上下。再用一个杆和门 ...

我修改了下,应该这样就可以了,电机用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开门还是推拉门,表示没看懂你想表达的运作方式

往上旋转拉门动作

网友:
一个点击加个推杆就能实现,你这个确实做得复杂了。直接找我得了

网友:
开门的动作一般都是四连杆机构,这样的结构更适合用气缸。

网友:
可以试试用推拉电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