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关于气压阀的问题

楼主(2019-04-27):
因为对气压阀的了解比较少,想请教大家一下:
之前想做一个密闭的低压容器用于实验,因为要向容器中充入一定压力的气体,假设让容器内压力保持在0.13MPa,
那么1.是不是需要让气源,连接一个减压阀,然后连一个快速接头接进容器充气啊,是这样吗?

2.因为实验期间,容器内压力变化,当压力升高至一个值时,我希望他不超过这个值,我准备在容器上接一个单向阀,请问这个阀用于控制气压不超过这个值有专业的名称吗?

3.当实验期间,压力也有可能变小,那么我希望这个压力最小不能小于某个值的时候,要实时补充气体,是外面再接一个气源,减压阀,单向阀吗?

请问,这个气压阀的名称和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A:
看看容器铭牌上的设计压力是多少?

用空压机或者小型气泵给容器充气,空压机出口连接一压力表,压力表后连接调压阀,调压阀后再接一块压力表和一个压力传感器,这块压力表显示的就是容器内的压力。在靠近容器的管路上连接一个安全阀,安全阀的开始压力比设计压力低一点。这个安全阀是保护容器内的压力不能超过容器的设计压力,否则容器和管路就爆了。
调压阀的数据与空压机的运行通过控制系统的电磁阀去联动控制空压机的启动或者停机。当调压阀后端的压力表数值超过0.13+x时空压机停机或者电磁阀控制管路上的排气阀向外排气,使得系统压力稳定在0.13MPa左右;当系统压力低于0.13-x时,空压机启动运行,向系统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容器铭牌上的设计压力是多少?

用空压机或者小型气泵给容器充气,空压机出口连接一压力表,压力表后 ...

您好,感谢您的帮助。有几个小问题想再询问您一下,因为有点没看懂。。1.(假设我希望容器内最高压力不超过0.15MPa,最低不小于0.11MPa),您说通过排气阀排气,这个排气阀是普通的单向阀吗? 是接在容器上吗?

2.排气阀是可以设置参数值吗? 比如设置0.15MPa,当气压高于时,就会自动的那种吗?

3.电磁阀控制。。这个不太懂,是另外需要加的一个控制系统吗?   不好意思  问题可能比较蠢,对这个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容器铭牌上的设计压力是多少?

用空压机或者小型气泵给容器充气,空压机出口连接一压力表,压力表后 ...

请问,电磁阀是配合压力传感器一起使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帮助。有几个小问题想再询问您一下,因为有点没看懂。。1.(假设我希望容器内最高压力不超 ...

排气阀指的是电磁换向阀,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调压阀后的压力大于0.15时要控制气泵或空压机卸载停机;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调压阀后的压力小于0.13时,要启动气泵或空压机。可能,我说的条理不够清晰,给你造成理解上的混乱。你先手画一个简单流程,然后再根据你的要求添加或者删除,把流程修改到符合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气阀指的是电磁换向阀,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调压阀后的压力大于0.15时要控制气泵或空压机卸载停机;当压 ...

热心群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气阀指的是电磁换向阀,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调压阀后的压力大于0.15时要控制气泵或空压机卸载停机;当压 ...

您好,问个比较蠢的问题。。调压阀控制的是出口压力吧?   调压阀后再接的那块压力表,为什么显示的是容器内的实时压力啊。。不应该是管路经过调压阀的出来的气体压力吗?

网友A:
调压阀后的压力就是你要求的工作压力,当管路不太长的时候,调压阀后的压力基本与容器压力是一样的,如果管路比较长,管路有压损,容器内的压力会比调压阀后的压力稍微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压阀后的压力就是你要求的工作压力,当管路不太长的时候,调压阀后的压力基本与容器压力是一样的,如果管 ...

谢谢。
请问这样做的思路是:用压力传感器得到的数据控制电磁阀的开闭吗,电磁阀后面是不是要再接一个单向阀?,若压力大于设定值,电磁阀通电打开,气体通过单向阀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