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顶尖孔不同轴能导致圆跳动不好吗?为什么?

楼主(2019-04-27):
背景:一数控车,加工后的轴颈的圆跳动似乎呈现一个好一个不好(好的和不好的相差约10道,好的圆跳动为几道,不好的圆跳动为十几道)的规律性,分析原因时,认为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规律性,那原因最可能是平头打孔工序,一台双托盘加工中心,
    对程序坐标进行差异比较,发现两个托盘的程序坐标有约1毫米的差异,即,假如好的托盘的两顶尖孔是完全同轴的,那么不好的托盘的两顶尖孔有约1mm不同轴(两顶尖孔中心线有约1毫米距离,工件长约400毫米)

请教,顶尖孔不同轴能导致圆跳动不好吗?为什么?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要求棒料外圆要水磨的原因,夹持的外圆精度高了,打的两个顶尖孔的同轴度就会好很多,而且加工后的跳动会很小。
至于顶尖孔对外圆跳动的影响得看你工艺的安排和图纸上精度的要求

网友:
两顶尖孔中心同轴度有误差,车出来的轴的误差会表现出方向性。

网友:
顶尖孔的精度决定了轴的加工精度,高精度的轴顶尖孔是要研磨的。我在哈量就可以见到过顶尖孔磨床。

网友:
肯定会  你画个模拟就知道了

网友:
假定机床两尾顶同心,圆棒两顶尖孔不同心

网友:
高精度的轴两端的中心孔在加工时会安排工序纠正和消除中心孔同轴度误差,以保证外圆的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

网友:
顶尖孔不同轴能导致圆跳动不好。但你10道就不主要是这原因了

网友:
会发生跳动,而且车出来有锥度!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有锥度?

网友:
尾座的平面轴承 看看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