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大神们

楼主(2019-04-27):
问:这个尺寸为什么走负公差(孔Φ30   0/-0.013)
答:为了安装配合
问:不考虑配合,我问你这个尺寸为什么走负公差
答:不知道,不是因为配合才有公差要求吗,这单个零件看不出
问:这个是基轴制,所以走负公差
-------------
请教各位大神,有这种说法吗?基轴制不是轴上公差为0?另基孔制应用更多吧。。。一脸懵逼

网友:
谁问的,弄死就完了,他要问为啥,就告诉他,反派死于话多!

网友:
额...是不是标反了
基孔制是孔H差(0/+)基轴是轴h差(0/-)
不管怎样孔(Φ30   0/-0.013)基轴制轴是h差0到负出来的结果是过渡配合是大概这样吧...跟公差表也对不上,孔工差也不是基准孔,可能只是想要基轴制过度配合稍微调整了一点这样

平常多用基孔制是因为孔公差修起来比较麻烦测量也烦所以作为基孔制刀具量具也比较标准,轴比较好搞好量。不过就比如常用滚珠轴承外圈跟轴承座孔这种配合,轴承外圈这种标准件设计上就是为了搭配什么形式配合都行所以设计成基轴制标h差,然后想要间隙过渡还是过盈自己去改孔公差所以某些时候必须要用基轴制。实际设计时要看配合的工件轴是不是必须作为基准(比如轴是个标准件已经定了是h差之类的),没什么事的话就取用基孔制追求工艺方便,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采用基孔制,因为对于轴的加工和测量比孔要容易一些。但是与轴承外圈配合的孔采用基轴制。所以,基轴制还是基孔制也要灵活使用。

网友:
他大概的意思是与基轴制配合的孔。习惯性的采用与轴一样的公差带标注孔。
其实,为了安装,也应该是正公差啊。所谓轴小孔大。
但是采用与基轴一样的公差的孔,这样配合比较紧密。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4-27 18:42谁问的,弄死就完了,他要问为啥,就告诉他,反派死于话多!
面试官

楼主:
|傲娇的厕纸发表于 04-27 20:50额...是不是标反了

基孔制是孔H差(0/+)基轴是轴h差(0/-)

不管怎样孔(Φ30   0/-0.013)基轴制轴是h差0到负出来的结果是过渡配合是大概这样吧...跟公差表也对不上,孔工差也不是基准孔,可能只是想要基轴制过度配合稍微调整了一点这样

平常多用基孔制是因为孔公差修起来比较麻烦测量也烦所以作为基孔制刀具量具也比较标准,轴比较好搞好量。不过就比如常用滚珠轴承外圈跟轴承座孔这种配合,轴承外圈这种标准件设计上就是为了搭配什么形式配合都行所以设计成基轴制标h差,然后想要间隙过渡还是过盈自己去改孔公差所以某些时候必须要用基轴制。实际设计时要看配合的工件轴是不是必须作为基准(比如轴是个标准件已经定了是h差之类的),没什么事的话就取用基孔制追求工艺方便,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啊  基准总还是要看情况挑选   什么配合也要看需要

网友:
问的人?哎。

网友:
问话的是领导吧,不然你态度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