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触型平面涡卷弹簧刚度计算

楼主(2019-04-27):
就是如图所示的弹簧

网友:
手册里可以找到
如果简化,我觉得可以这样算,三个弹簧圈,开口,直径按照螺旋的平均
单个弹簧圈的刚度(平面)计算公式很容易查到,三个的刚度就是单个的刚度串联起来

网友:
刚度一般选型手册上面都会写,建议买品牌的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