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轻载竖直轴的结构设计?

楼主(2019-04-27):
如图:竖直轴的轴向怎么定位?

网友:
不知道您的高速旋转转速到底是多少,着实速度上了3000rpm以上,建议一端固定支撑,另一端浮动。

网友:
一般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
用法兰把轴和轴箱连一起。

网友:
与轴承接触的地方弄几个轴向定位卡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