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钉夹紧力和支撑重量可行性,劳烦诸位前辈指点

楼主(2019-04-28):
各位前辈好,小子又来厚颜请教学习啦
最近给自己测试平台在做一个机架外框方案,为了充分利用空间结构,我做了一个两层的设定,将放在立式机柜的箱体准备全放在二层板子上。
下面我大概介绍下情况哈,支撑我用50*50*5或者50*50*3的方管4到5根作为支撑,用于支撑二层大概250斤到300斤的重量。方管脚底用6到8个M6的螺钉锁在测试平台基板上,支撑上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测试平台基板是一个6mm厚的板,上面布满m6的螺钉孔,我现在担心M6的螺钉只能锁6mm长度,夹紧力上会不会不够呢?之前夹紧攻丝深度基本是用到1.5到2倍的直径,现在深度:直径1:1,虽然每根方管脚底可以打6到8个螺钉,可还是不太放心,担心需要支撑的重量太大,会存在安全隐患。不过铝型材我可能也会锁到底板上,或许也能帮方管起到一定程度固定作用。不知这个螺钉夹紧力和上支撑重量之间,行业里存不存在一种既定的规范关系?如果有的话,该怎么计算比较呢?真是劳烦诸位前辈指点了,多谢诸位

楼主:
其实第二层也只会放电脑机箱,几个测试机箱,一个散热风箱这样的东西,在方案里二层的重量大部分来自1200*1600*10的Q235板子(大概200斤吧),不知可否用别的东西来替代这个Q235板子呢?用这板子我是考虑到又刚又硬而且可以让铝型材钉在板子周圈,才疏学浅真的是难受

网友:
上层用电木啊,亚克力之类的,在贴一层耐磨的贴纸应该可以吧,质量会轻不少

网友A:
一楼的问题:看你贴出来的图,支撑方管是位于二层板和底板中间的。因此螺栓本身并不承受拉力,只起一个固定作用。因此强度大可不必担心。如果你还是不放心,可以考虑下层板做成通孔,然后并螺母

二楼的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放置一些很轻的东西。根本没必要放这么大一块铁板,很重不说,当你开始找供应商的时候还会发现,很多小作坊加工不了这么大的板子。 如果只是放一些电脑机箱,比较轻的东西,可以考虑放一个不锈钢板,2mm足以。对材质没要求,可以考虑三楼的方法,亚克力,PC之类的塑料板也足以应付。
不锈钢板下面用横竖拉几根型材,再辅助几根垂直的型材立柱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的问题:看你贴出来的图,支撑方管是位于二层板和底板中间的。因此螺栓本身并不承受拉力,只起一个固定 ...

谢谢前辈指点。那我去掉方管立柱,把Q235换成电木板,电木板放在铝型材上用螺钉扭紧,电木板上再热熔镶嵌螺母进去,再往上搭一层型材做个二层外框,您看这样做方案可还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那我去掉方管立柱,把Q235换成电木板,电木板放在铝型材上用螺钉扭紧,电木板上再热熔镶嵌 ...

二层外框不要固定在塑料板上。除非你这个板子是原来10mm的Q235

二层外框的型材直接从一层长起来(一根型材,中间不截断),塑料板四个角扣避让就好了。这样既有强度,外观也好看,多好

网友B:
支撑高度有多高?二层板厚度10mm?太厚了吧!二层用铝合金板也可以,只要刚度厚,重量能减轻不少。

感觉用6mm的螺钉,直径是不是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撑高度有多高?二层板厚度10mm?太厚了吧!二层用铝合金板也可以,只要刚度厚,重量能减轻不少。

感觉 ...

被原有的工作台限制了,不能拆。。只能利用上边的原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层外框不要固定在塑料板上。除非你这个板子是原来10mm的Q235

二层外框的型材直接从一层长起来(一根 ...

啊,多谢前辈,进思维误区了,谢谢指点

网友C:
这个负载还好,楼主不用太过于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负载还好,楼主不用太过于担心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