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替代材料

楼主(2019-04-28):
想找一款碳纤维的替代材料,原来用碳纤维和树脂加热固化,需要的人工成本比较高,想寻找一种和碳纤维性能差不多的材料,质轻、硬度大,易加工。普通的ABS都有点软,我们产品是U形的,需要抗折,有一定的硬度。

网友:
碳纤维可以代替很多材料,但反过来就很难了,想找一个代替碳纤维然后价格有合理的太费劲了。

网友A:
增强用纤维材料: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碳纤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强用纤维材料:玻璃纤维

感谢您的回答,碳纤维加树脂可以硬化,其他两种纤维材料怎么没看到采用什么方式硬化。

网友:
用PC吧。PC韧性比ABS好,和碳纤维性能差不多的材料,质轻、硬度大,易加工这世间暂时没有,我说的,说没有就是没有。

网友B:
原来做过一个项目,原来用的是碳纤维材料的钩子,单个钩子要承重5吨,取代的材料是硬铝,具体牌号7075,是航空用铝合金,你可以参考一下,查下资料看是否符合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
可以选用比较硬的工程塑料P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做过一个项目,原来用的是碳纤维材料的钩子,单个钩子要承重5吨,取代的材料是硬铝,具体牌号7075,是 ...

航空铝强度确实达到了,但是有一点就是重量是碳纤的两倍,这个对于我们产品而言有点重了。

网友(2019-10-10):
你这个介绍太笼统了,不考虑成本得话很多选择。纯pc不行,耐疲劳性不够。尼龙。pom.peek 原材料,具体的材料替换,还得考虑使用条件,我做塑胶的下次碰到问题问我。13249762768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