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的圆筒总是晃动,求指导怎么调整

楼主(2019-04-28):
如图,六根圆柱锁在面板上,同步带轮带动转轴转动,黑色箭头指的法兰盘直接转动,红色箭头指的圆筒再向上伸出后的状态转动。目前这个圆筒一直会晃动

网友:
动平衡做一下

网友:
不知道转动圆筒重量是多少和转速多少,用四个柱子固定另一端看图片 应该整体刚性不够。而且如果采用拼装的的方式,很难保证同心。所以建议你这个机架还要做的更牢固点。

网友:
装配工把圆筒重新装配。

网友:
竖直方向使用还是什么方向?重心偏移或者同轴度不好

网友:
低转速观察一下是什么地方导致的晃动,看着像是支撑不稳定,结构太单薄导致的,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圆筒做一下动平衡吧

网友:
同步带轮高要求可以找我,我只做高端同步带轮;同时销售中高端同步带。微信fengqing8199

网友:
圆通单边受力旋转,难免会发生摆动,建议改为两侧固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