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螺母拧紧力矩取多大

楼主(2019-04-28):
请问坛友,与止动垫圈配套使用的圆螺母,锁紧轴承用,拧紧力矩一般怎么取,按照一般性的紧固件公式计算后会很大,不符合实际情况,求助求助

网友A:
附件为:
《滚动轴承预紧的意义和预紧力的估算及调整》
楼主也可自行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为:
《滚动轴承预紧的意义和预紧力的估算及调整》
楼主也可自行百度

感谢回复,学习下

网友:
多大螺纹?每种螺纹的拧紧力矩有推荐数值。

网友(点评):
感谢,圆螺母的力矩值是按照轴承预紧力推算来的,不是根据紧固件屈服强度计算而来的,否则的话太大了,不符合实际

网友:
这个都已经形成标准了,多大的螺纹承受多大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