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器的维护方法

楼主(2019-04-28):
一般故障及排除方法

不换向或换向迟钝
   先检查换向臂装法与光杆转向是否正确,再看其它部件之间有无卡死现象,若使用时间过长,应考虑更换压缩弹簧。

推力小
   可将机箱底部的调压螺盖适当微调(顺时针),但不可调量过大,否则将会卡死光杆造成不换向,一般情况推力适中为佳。

排线不均匀
    排线器来回行走不均匀,可松开刻盘上的两个紧固螺钉,或左或右微动刻度盘,调至节距均匀即可。

安装说明:
    1、光杆装入排线器,必需转动光杆或排线器,并注意光杆进入时,不能与密封端盖相碰。
    2、光杆根据使用要求可正反转向,只需更换换向臂方向即可改变转向。换向碰轮与节距调 节器同向装配位置为正转,换向碰轮与节距调节器异向装配位置为反转。
    3、推力不足时,调整调压螺盖,并保持推力适度。
维修保养:
    维修工作主要是使排线装置能达到瞬时换向和节距来回均匀,推力适当三个目的。
换向位置:
    要保持固定臂与活动臂的角度对称,压簧要一直保持压在固定臂和活动臂之间,压簧压力不足要随时更换。
排线推力:
    推力的大小主要由调压螺母和蝶形弹簧的压力来决定,机箱底部有两个螺盖可同时调整,调压时要注意机箱两端的密封盖要与光杆保持一定间隙,调整的推力要适当,过紧会卡死光杆不能换向,在能满足排线推力的情况下,推力适中最佳,并可延长光杆和机箱的使用寿命。
节距调整:
    机箱在光杆上行走来回不均匀,主要是偏心轴与长方架的正反角度不等产生的,可调整偏心轴与长方架对称位置,松动刻度盘两边的固定螺钉,可进行左、右微动改变来回不均匀问题。
保 养:
经常要保持光杆和换向机构上有一定的油膜,以提高光杆和整机的使用寿命。

四大优点:
无级调整:收线轴传给光杆一定转速,在不改变转速的情况下,只需拨动刻度盘上的指示片,即可随意调整排线器在光杆线轴方向上往复运动的速度,可以设定从0到最大节距值。
释放装置:排线器均带有释放装置,装有脱落、复位手柄,可使光杆与转换结合或脱落可以满足在不停机的情况下,任意选择排线起始位置,操作方便。
瞬时换向:不需改变光杆的旋转方向,当活动臂碰轮撞到碰块时即可瞬时改变排线器的行走方向,换向时间不超过一秒。
高速工作:光杆的转速,最高可调达1100/分的高速,排线器在光杆上的直线运动可以达到4米/秒,满足于往复运动极为频繁的工作场合。
安装说明:
光杆要求:表面硬度HRC48-60,外径公差0.01,直径<0.1mm/m,长度最好控制在其直径的20-30倍。光杆两端必须倒角1X30,光洁度0.8.
光杆转向:收线轴传给光杆的转向正反均可,但换向臂的安装位置有区别,否则不能换向,面对刻度盘光杆向下转为正转,活动臂的换向碰轮装在刻度盘下方位置。产品出厂时均按正转装配。若需光杆反转,需调整活动臂方向,可将换向臂做180度调整即可,否则不能换向。
收线盘与光杆:一般情况下,光杆转速应低于收线盘速度。这样可以提高光杆和排线器的使用寿命。一般应在1:1-1:5范围内,建议刻度指示尽量不使用“1”以下。
维修与保养:
推力调整:排线器的推力大小主要由调整螺母和碟形弹簧的压力而定。机底部有一个调整螺母盖,调整时注意调整推力要适当,过大会卡死排线器不会换向,推力适中最佳,并可延长整机的使用寿命。
节距调整:排线器在光杆上行走来回不均匀,主要是偏心轴与长方架长期碰动磨损造成的,可松开固定螺丝后用尖嘴钳子左右微动,即可调整排线不均匀的问题。
换向问题:如果换向过慢或者不换向,可以检查换向臂与其它机件之间有无卡死阻碍现象。弹簧力不足可以更换新弹簧或加垫调整。手拨换向臂应感到有弹力。而无其它阻力。
保养:经常要保持光杆和换向机构上有一定润滑油膜,提高排线器的使用寿命。

楼主:
一楼已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拿走 不谢   有排线器需要可以找我   QQ:617008559

网友B:
可以的,挺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挺实用了!

有需要记得找我哦! QQ 617008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