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T6

楼主(2019-04-28):
如题 ,7075-T6(GB)和7075-T6(SN)中的GB和SN 是什么意思啊? 百度了半天没找到。知道的大侠告诉下,谢谢!

网友:
GB 是国家标准
SN 是商检行业标准

网友(点评):
大侠, 商检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根据经验GB是国标,SN是进出口商检

网友(点评):
都按照国标不行吗?进出口的规定比国标还厉害?求科普啊。大侠!

网友(点评):
其实我怀疑SN是谬误,铝合金有个S-N的曲线

网友(点评):
一般铝(合金)出口是不用检测的,进口需要检测

网友:
国标(GB)是所有标准的基准或根本,SN属于”行业”标准。国标与行标在应用中,应该是行业标准的要求要高于国标的要求。也可以说,国标是最低要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