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速度很低会是什么结果?

楼主(2019-04-29):
最近设计一非标车床,现场车直径一米五的轴,车削转速只能每分钟10转,约48米/分钟,切削深度0.05到0.1,太深设备强度不够,进给量伺服电机控制可调,这样能车出一个什么粗糙度?请社区大侠指点,先谢谢

网友A:
速度不是关键,刚度最关键。高手1.6,一般3.2

网友(点评):
什么材料都没讲。这么低的主轴转速能到1.6吗?

网友:
以前,普通车床,用精车刀(宽刃),都是把车速搬到最低。光洁度最好
如果用尖刀,速度快,光洁度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是关键,刚度最关键。高手1.6,一般3.2

材料只能当是45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只能当是45钢了

这个材料是Q345B,是个圆环,硬度在HB150~170之间

网友B:
2楼高手,个人感觉12.5到25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高手,个人感觉12.5到25就不错了

我也只见过高速车出来才光亮,低速一般用在粗车大切削深度

网友C:
都不考虑走刀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不考虑走刀速度吗?

当然任意了

网友(点评):
这个调节范围可以很大,可以试车看什么效果好

网友:
速度低,表面就会比较糙!

网友(2019-06-05):
0.8陶瓷刀干,1.6估计差不多,看你的刀尖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