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29):
如图,钢丝材料为T8,请问怎样才可以在钢丝上加一个图中所示的焊接点?钢丝直径0.2mm,焊点圆滑这个工艺我们研究了好久,最后都没办法做出来,或者焊接效果不好。要求这个焊接强度足够,至少在钢丝拉断之前,焊点不能脱落。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设备把它做出来?

这是钢丝的材料分析报告:

楼主:
这个是从其他厂家购买的,听他们内部人员透露,这个是从国外买的焊接设备做的,花了五百多万,真的假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上次公司一个沾锡的项目,光单独这个设备都一百多万,客户一听就怂了。。。好的设备就是贵啊

网友:
国内的设备要求比较低,能用就好。。。利润就低,悲剧啊

网友B:
工作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温度?

常温

网友:
那就是钎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公司一个沾锡的项目,光单独这个设备都一百多万,客户一听就怂了。。。好的设备就是贵啊

需要那么贵的么?有没有几千或者几万块钱能搞定的?

网友(点评):
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
要求多大的生产率?

网友C:
能不能把钢丝头部折弯一点在焊啊

网友(点评):
折弯焊接是有困难的,因为这个焊点很小,要求焊点外面不能有折弯。焊材是什么不知道,正准备拿去做材料分析,可以肯定不是锡焊,焊锡强度是不够的。

网友:
我是外行,但我贊成10#楼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钢丝头部折弯一点在焊啊

我也在想能不能把这里折弯一点再焊,也就是焊点掩盖下实际上有个弯曲

网友:
焊点是什么材料?

网友:
承受多大力量,铆一个块行不行

网友:
应该可以的哦,应该要专门做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想能不能把这里折弯一点再焊,也就是焊点掩盖下实际上有个弯曲

这样可以的话能增加百分之多少抗拉力咧。我想了下感觉算不明白。按折弯角是a.我的想法是增大了接触面积(虽然不多),然后每一个折点都会实现一次力的分散,使得钢丝对焊点产生一个压力从而增大摩擦力。但是这个压力不太会算。

网友(点评):
钢丝的拉力我们做过拉断实验,最大拉力89N,超过就会断裂,因为尺寸较小,折弯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钢丝头部折弯一点在焊啊

这个办法或许可行,再好一点就是把钢丝端头打成死结,然后灌满焊锡。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是不可行的,焊点外径不得大于2mm

网友:
敲扁。

网友(点评):
就不怕把钢丝敲断吗?钢丝直径0.2mm,一旦受压过大很容易断裂的。

网友:
这个好象是对焊接工敢的要求比较高吧

网友:
高频铜钎焊

网友(点评):
这个材料不是铜

网友:
焊点是什么材料?如果熔点低那么钎焊比较合适,或者造一个小型感应加热设备做自动加工,可以先把焊料缠绕在钢丝上。

网友(点评):
焊点材料正在拿去做材料分析,暂时还不确定是什么材料。

网友:
这个需要焊接技术好一点的师傅来干了,用钎焊可以的。

网友E:
瞎想一个方案:直接头部用局部高温的方式熔成一陀;这个高温需要精确,不能全液化,又保证在哪个局部

网友:
其实关键是焊点是什么材料?如果是比T8钢熔点低的材料,那么问题就差不多是选择某种助焊剂了

网友:
要求钢丝断开的时候焊点完好,焊锡强度肯定不行。我的想法是在无氧环境下加高温溶解钢丝一端形成球状,然后再回火处理使钢丝跟球状端回归本来的金属相位,使其形成一体。具体过程需要实验,要开发这样的设备单套要40到200万,具体看你要求的生产速度,多套可以便宜一些。可以联系我。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还有这工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瞎想一个方案:直接头部用局部高温的方式熔成一陀;这个高温需要精确,不能全液化,又保证在哪个局部

+1,我的第一反应也是直接把钢丝融了

网友:
焊接完全不懂,瞎说一个
0.2mm的钢丝,焊点2mm内,钢丝能不能缠绕后再焊接,缠绕几圈增加下摩擦力,还可以把焊接部分的钢丝处理下,增加下粗糙度

网友(2019-06-12):
引用 网友F:
+1,我的第一反应也是直接把钢丝融了

知已

网友:
不同材料估计焊不上去吧

网友(2019-09-06):
我接触过的焊接和这个没得比

网友:
t8高碳钢能焊吗?

网友:
这形状有点像,钢丝直接插进熔点材料里带出来的

网友:
钢丝头部打个对折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