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提示“期望的solidworks监控程序已关闭”

楼主(2019-04-29):
这个怎么办,上周出现过一次,没办法重新安装的,
这才过来几天,又这样了!!!

-------------------------------------------------------
自己搞定,是一个文件被360当成木马了。
上次使用的时候,360提示我是木马,我就给删除了,
恢复后,再打开solidworks还是不行,
重启电脑再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这年月,安装大型破解软件的,还同时安装360的傻瓜不多了,真的,众所周知,360本身就是个大病毒。
而且,所谓破解补丁本身就是对商业软件的恶意行为,被安全软件识为病毒也非常正常的事,楼主怎么会认为破解程序是善良守序的好软件

网友:
我认为是IP地址的问题,破解完换地儿就不行了,同时360提示木马。

网友:
19版本,这么高,安装完的程序有多大?

网友(2019-05-31):
楼主 ,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我该怎么办啊,怎么恢复啊
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怎么操作啊?感谢

网友B:
可以吧这个文件复制给我一下吗?我现在好像找不回来了,出现进不去软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吧这个文件复制给我一下吗?我现在好像找不回来了,出现进不去软件的情况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db5ZSwnD2JA9AagGQMHFw
提取码:6s9z

不过不知道这个文件是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粘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怎么操作啊?感谢

首楼里面已经有解决办法了,没仔细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db5ZSwnD2JA9AagGQMHFw
提取码:6s9z

兄弟 ,可以加个QQ请教一下吗?  这2天 搞这个 头都搞大了,我又不想重新下载安装太麻烦  我qq 262 161 6201

网友:
我找到了解决办法,分享下
1. 关闭360和其他杀毒软件;
2. 找到下面位置C:\_SolidSQUAD_\SolidWorks_Flexnet_Server,这个是安装破解版之前复制到C盘的破解文件。
3. 以管理员身份先运行server_remove程序,提示卸载成功后,再运行server_install程序,提示安装成功后,就可以打开软件了;
4. 若还想使用360等杀毒,需要再木马查杀里面添加信任列表,把SolidWorks_Flexnet_Server下面所有文件加入白名单。
目前我测试完可以正常使用了,还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刚刚回复的一下全没了,再重新码字。。。。分享下我的方法
1. 关闭360等杀毒软件;
2. 找到 C:\_SolidSQUAD_\SolidWorks_Flexnet_Server 这个文件夹,这是破解文件,在安装之前应该复制到C盘的。
3.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server_remove’ 程序,提示成功后 ‘按任意键’ 退出;
4. 还是这个文件夹,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server_install’ 程序,提示成功后 ‘按任意键’ 退出;若提示错误,反复重复3.4两个步骤;
5. 若还想使用360杀毒软件,打开360后,在 ‘木马查杀’ 的 ‘信任区’ 添加白名单,将SolidWorks_Flexnet_Server 下面所有文档添加到信任区。
6. 重启软件,问题解决。目前还未发现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