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官网下载的气缸只能打开保存装配图,咋办

楼主(2019-04-29):
如下图
下载一个气缸,Solidworks文件是一个宏文件,宏运行不起来。
STEP文件打开后只能保存装配体,零部件已经损坏不能修复,这样在装配体里无法伸长、收缩了。。
如何是好?

网友:
宏文件用宏工具打开
直接打开STP文件,再保存为装配体文件时同时自动保存零件文件

网友:
你最多也就是增加和减少行程,只是懒得重新调用吧。Solidwork里有一个移动面的选项,还有切除和拉伸的命令。都可以做到

网友:
直接导出stp格式的文件,再有UG或SW导入,它需要由英制转为公制。

网友(2019-08-05):
装配图肯定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