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9-04-29):
是这样的,最近在出工程图的时候总是出现图1的情况以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A:
不太懂,把模板删了重新设置下

网友B:
  模板都是自己画的

网友C:
重新做一个图纸模板,可能是图纸模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把模板删了重新设置下

怎么说呢就是我准备出工程图的时候选择公司的模板还是会出现图2哪个选择图纸格式的选项,是为啥呢。我以前从没遇到过。还有就是 选择后公司的logo不会跟着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板都是自己画的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我用的就是自己弄的模板但是还要我设置图纸格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做一个图纸模板,可能是图纸模板有问题。

这种选择标准格式的话就会在自己设置的图纸格式上覆盖。不选择的话自己设置的格式啥都偏移位置而且我们公司的logo不跟着变

网友:
是不是格式乱套了,估计是模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