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9头 内螺旋该如何让加工

楼主(2019-04-29):
这个9头内螺旋该如何让加工?求专家指导

网友:
先解决分度,然后最简单的是一根根来,粗精加工要分阶段

网友:
不懂这个,感觉挺麻烦。我想问下为甚么要这么多条螺旋啊?这东西啊干啥用的啊。不会是花键吧。

网友:
左右进刀,单边进刀都行,最好先用切削阻力小点的刀具粗加工一下

网友A:
梯形螺纹?能数控的话不太难吧。

网友:
T型螺纹丝锥有机会吗?

网友(点评):
你这想法很独特。估计没有这么搞的。断面太大,切削力过大,易断。

网友(点评):
所以有种刀好像是叫螺纹拉刀

网友B:
这么大的导程,这么小的底孔,基本上是车不出来的,你可以想想你刀具要垫多少度才能保证前刀面和导程角度是垂直的啊,非标估计都做不了,我做过个6头的,导程好像是30多吧,自己做了把刀,那角度好像就有7,8度了。

网友:
我做过八个头的,你的螺纹具体数据有,精度要求是多少。455050392我的QQ,具体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爱莫能助了啊

网友:
宏程序,左右借刀分层切削

网友(2019-06-05):
需要看到具体图纸,w做过3*2的,7*20.6.35*25.4.需要知道你的螺纹总长,主要考虑到刀杆能不能撑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导程,这么小的底孔,基本上是车不出来的,你可以想想你刀具要垫多少度才能保证前刀面和导程角度是 ...

谢谢回复,现在的问题是  机床条件不允许,导程太大。机床线速度没有这么高。所以以我们这的能力。干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形螺纹?能数控的话不太难吧。

机床条件不行,线速度达不到。该零件导程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