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面上怎么添加螺纹孔

楼主(2019-04-29):
SolidWorks 2015 怎么在圆柱面上添加螺纹孔,

网友A:
加参考基准面与外圆相切,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先拉伸切除弄个小平面出来  哈哈。

网友:
铣个平面再打孔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B:
一般就是加一个基准面,不知道有没有更直接简单粗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参考基准面与外圆相切,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应该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是加一个基准面,不知道有没有更直接简单粗暴的方法

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在圆柱上切一个平面,在平面上再打螺纹底孔。

网友:
锪孔出沉台,在钻孔,攻丝。

网友:
异形孔向导

楼主:
主要是螺纹孔在圆柱面上的位置尺寸不好标注,

网友:
直接打螺纹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