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齿轮链条怎么设计

楼主(2019-04-29):
如图,链条上面有一个圆片,齿轮是挂着这个圆片走的,现在链条和圆片的尺寸都是固定的,怎么设计这个齿轮的齿形?

网友A:
齿轮不好搞,用链轮吧,非标链轮,,,,管链输送机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不好搞,用链轮吧,非标链轮,,,,管链输送机了解一下

我要设计一个这样的轮子,现在这个齿形设计不好,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不好搞,用链轮吧,非标链轮,,,,管链输送机了解一下

刚刚百度了下,应该是你说的那个,但没有找到那个齿轮的设计资料,能提供些齿形设计资料吗?

网友:
|mpy2003发表于 04-29 19:25
刚刚百度了下,应该是你说的那个,但没有找到那个齿轮的设计资料,能提供些齿形设计资料吗?

相关资料没有,见过几次,链轮的齿形设计应该和机械设计手册上链轮的齿形计算公式是一样的,把你的节距和齿数定好就可以按照公式计算,然后画出齿形了。

网友B:
是圆环链吧,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圆环链吧,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mpy2003@163.com,WX: LH26034311

楼主:
希望还能有朋友能帮助我,谢谢。

楼主:
谁有相关资料?

网友:
还有这样的链轮,涨知识了!

网友(2019-08-02):
引用 楼主:
我要设计一个这样的轮子,现在这个齿形设计不好,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参考。

lz为何要搞这样齿形的链轮?

转换一下思路,是否可行

网友:
@非常 请教下,您是链轮行家,这种是怎么一个加工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