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定量泵能实现油缸调速吗

楼主(2019-04-29):
最近有个设备要改造,原来是用了一个定量泵和一个油缸驱动前进后退的,客户想方便的调节速度,请问可不可以给定量泵电机加个变器器通过调节电机转速控制油泵流量进而控制油缸速度,感觉理论上可行,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搞过,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网友:
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网友A:
是何种定量泵?

网友:
你说加就加,有没有考虑过电机的感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何种定量泵?

齿轮泵

网友A:
那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问题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可以呀。。变频器+变频电机+齿轮泵。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用变频器拖动定量泵比定量泵+节流调速阀进行调速控制要好得多,这样不但能节能,而且还能减少系统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用变频器拖动定量泵比定量泵+节流调速阀进行调速控制要好得多,这样不但能节能,而且还能减 ...

谢谢解答,想用PLC对速度进行控制,没找到能电控的节流阀,才考虑用变频直接控制流量的方法,但以前没用过,担心有想不到的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变频器+变频电机+齿轮泵。

谢谢你的解答,看来我不用考虑电机的感受了

网友:
只会越来越好,这样会使油压系统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