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性卡的材料选择问题

楼主(2019-04-29):
下拉怎么添加几个常用的材料啊,我记得以前做过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应该是先添加收藏吧,然后收藏的就直接显示了

网友:
属性标签编辑,type选择文本或EXCEL,路径选择你自己编写的文档,范围按照提示填好,就可以下拉选择了

网友:
直接拖曳过来即可。

网友:
有一个自动义属性编辑器。希望显示哪些属性。属性的预设值,都是在里面设置好的

做完以后保存为模板,新建零件的时候调用模板,自定义属性就会自动带过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