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子机箱振动分析问题

楼主(2019-04-29):
如图所示,电子机箱在一个控制机柜里,两个立柱中间放一个托架,上面承载电子机箱,大概45Kg ,在看侧视图,有一个压紧横梁,在机箱上方,两者是有间隙的,并不是真正压紧,只是最大幅度减小机箱在受到振动时的幅度,
我想问下,这个压紧横梁所受机箱受到振动后,不断冲击横梁的力是随机的?还是非线性的?该用什么分析?如何将振动与应力分析结合起来?
如果用SolidWorks simulation 模块该使用哪个部分?谢谢!

网友A:
电子机箱内部是什么,产生的是简谐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机箱内部是什么,产生的是简谐力吗

机箱是用铝板,里面有电容等重型电器原件

网友:
最实际的方法,做例行试验,根据结果再修改振动设计(就是选的那个减震器)
“电子机箱”的重量可以称出来,力学特性可以看郑兆昌的《机械振动》上,里面有怎么用简单实验得到重心、惯性矩等
例行试验的标准里分量,振动条件可以按照这个定。减震器可以买现成的。减震器厂家提供了减振曲线,按照曲线选(之前要做一些动力学计算)。减振设计的过程一般如此,除非有特别的要求。

至于“我想问下,这个压紧横梁所受机箱受到振动后,不断冲击横梁的力是随机的?还是非线性的?该用什么分析?如何将振动与应力分析结合起来?”
这就麻烦了
如果想知道实际的振动条件,只能做试验。贴传感器,在实际使用场合下测试。问题是你需要的是极限情况下的振动条件,实际测试还不如用例行试验给出的条件。
如果要计算,可以先做模态试验,得到各阶振动(模型)。再用有限元计算应力。不过算出来的结果有多准确,一般都没有把握。
不如就用前面说的,半经验半计算的方法。

并不是真正压紧”上面的梁不压紧的话,和下面的梁一定要连接好。如果是加减震器,也需要紧固。
所谓减震器,实际中也许垫块橡胶就行。但不管怎么样,必须可靠的紧固。

网友:
这样设计的话,电子机箱内的散热怎么考虑?

运行时,机箱内什么零部件产生的振动有多大?感觉考虑的有些复杂了

网友:
肯定不是随机振动,随机产生的重力加速度好几个G,建议用线性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