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怎么安装,请指教

楼主(2019-04-30):
为了提高油缸运行速度,需要安装一个蓄能器,需要哪些控制阀,怎么连接,请指教

网友:
根据你的油管吧

网友:
皮囊式蓄能器由油液部分和带有气密封件的气体部分组成,位于皮囊周围的油液与油液回路接通。当压力升高时油液进入蓄能器,气体被压缩,直到系统管路压力不再上升;当管路压力下降时压缩空气膨胀,将油液压入回路,从而减缓管路压力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