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管如何设计可以自如伸缩

楼主(2019-04-30):
二个方管,外管内套个小一号的方管,使其内管可以自如上下伸缩,且上升时不会落下(能承受一定重量),收缩时可缓慢落下。望大神们求解,谢谢!

补充内容 (2019-4-30 11:45):
PS:此设计不考虑电动装置,偏机械原理,越简单越好,还有就是这个设计是需要一组二个同样装置一起使用的

网友A:
内部设计一组二级丝杠你看如何,上升到位置后利用丝杠的自锁性以及伺服刹车停止到位好了。当然也可以设计手摇的。

网友B:
驱动装置内置还是外置?建议用液压油缸外部驱动

网友C:
从侧面打孔可行吗?

网友D:
这“一定重量”是多重?是立着受力还是卧着受力?有多长,有多厚?什么材料,能出什么价?

网友E:
电动推杆、油缸、气缸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设计一组二级丝杠你看如何,上升到位置后利用丝杠的自锁性以及伺服刹车停止到位好了。当然也可以设计手 ...

想法不错,但手动的话外部较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装置内置还是外置?建议用液压油缸外部驱动

上升和下降时需要不限位置停止,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侧面打孔可行吗?

侧面打孔,然后呢?请大侠说明白一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定重量”是多重?是立着受力还是卧着受力?有多长,有多厚?什么材料,能出什么价?

承重约5公斤,立着有一组二根来运行,内管25mm,外管30mm,长400mm,普通不锈钢方管,有好方案价格可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动推杆、油缸、气缸了解下

要求不带电;

还没提到预算,估计最后的结果就是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面打孔,然后呢?请大侠说明白一点,谢谢

打孔用销定位

网友:
外设棘轮

网友:
气动缸装上。

网友:
普通的型材方管肯定不行,还是需要做成内外尺寸有精度的,这样升降才不至于被卡住!

网友F:
这个东西我们以前做过,根本用不上什么伺服液压或者丝杆,成本都太高了。你如果愿意,我给你成熟的方案。但是需要一点费用。

网友:
用钢丝绳

网友:
内壁装几块聚四氟乙烯垫片,就很自如了。

网友:
外管内部特制充气胶囊,通过充放气达到自由内管自由伸缩

网友:
1.加弹簧。2.知道雨伞的伞柄是怎么完成伸缩且可以支撑一定重量的吧?同理。

网友:
方管内部做一长条棘齿,外部手动压或气缸带动杆压都可以

网友:
气缸、液压缸或者丝杠螺母+行程开关都可以解决,主要看承重多大。

网友(2019-07-15):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我们以前做过,根本用不上什么伺服液压或者丝杆,成本都太高了。你如果愿意,我给你成熟的方案。但 ...

加我微信 13581782395 方案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