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光轴与滚珠丝杆不对称放置是不是不行呀?

楼主(2019-04-30):
为了减少设备高度,把显示屏放中间,我把滚珠丝杆与光轴这样放置合理吗?Z轴的负载估计3斤左右,感觉稳定不好,又容易晃动,请大神指点

网友A:
重心偏,但是负载不大,用长一些的滑动轴承配合光轴,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偏,但是负载不大,用长一些的滑动轴承配合光轴,问题不大

我是怕这样会震动的厉害

网友B:
这个导向要用滚珠的导柱导套吧

网友C:
直接不要光轴,用两根丝杆,同步带带着一起转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行,丝杆直径大一些即可

网友:
加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导向要用滚珠的导柱导套吧

是要用配套的

楼主:
多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不要光轴,用两根丝杆,同步带带着一起转可以吗

好想法,我试下

楼主:
用一个电机,这样非对称结构导向

网友D:
没有问题的呀,驱动不是对称的,在非精密传动中使用很广泛的

网友: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题的呀,驱动不是对称的,在非精密传动中使用很广泛的

那就好

网友:
这种工况需要考虑机构的受力平衡!

网友:
精度不高,中间加个减速齿轮组会不会更省空间(成本可能高点),电机就放到显示器正下方,电机安装方式是现在的180°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