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振型的问题

楼主(2019-04-30):
如图  划线的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振型不是有很多阶吗  这里指的是哪一阶

楼主:
振型半波长含义又是什么

楼主:
半波长又是什么含义

网友A:
我觉得是低阶(或者一阶),因为低阶振动对结构破坏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低阶(或者一阶),因为低阶振动对结构破坏严重

那如果是一阶,是不是意思只有一个半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一阶,是不是意思只有一个半波呢

我是指振动频率最低的那个振型,频率最低。书上也是这么定义的,可以去查一下。
至于半波,不是很清楚定义。
我想,一个正弦波,有两个鼓包,一个鼓包在上,一个在下。半波是不是只有一个鼓包

网友B:
振型应是指弯振,纵振,径向振等。半波长是重要的振动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振动频率最低的那个振型,频率最低。书上也是这么定义的,可以去查一下。
至于半波,不是很清楚定 ...

好的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振型应是指弯振,纵振,径向振等。半波长是重要的振动指标

半波长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波长是怎么定义的?

我的理解是n价振动时=波速/频率/2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n价振动时=波速/频率/2n

n,有吗?
机床的床身、立柱,振型最低阶,大概是十几,二十几吧(频率)。我试试看?

网友:
n价,常见啊

网友:
横波,大概在金属中运动速度3000m/s(没有查到准确数值)
按照1阶计算
20hz,150m,半波长=75m
50hz,60m,半波长=30m
按照一楼,筋板间隔要14m到8m,如果筋板多还要小。不过间隔显得太大了

“n,有吗”,意思是求半波长的公式,似乎不该有n。
一阶,就是除2。好理解
如果是六阶,就要除12了。不好理解

网友:
一般都是1次,3次等

网友B:
仔细看了楼主的那图片中文字,说的振型只是单指梁结构上的各种支撑形式的N阶弯曲振动。不具有普遍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波长是怎么定义的?

根据15楼的意思,那么半波长就是=板长L/2n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楼主的那图片中文字,说的振型只是单指梁结构上的各种支撑形式的N阶弯曲振动。不具有普遍意义

不具有普遍意义
基本赞同
根据15楼的意思,那么半波长就是=板长L/2n阶
如果是线振动,可能是这个公式。但板或者床身立柱一类的结构件,不好说。他们的振型比较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