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CATIA中如何完成

楼主(2019-04-30):
这个在CATIA中如何建模

网友A:
模型能否显示出线框,这样可以按边线投影出来,再画好截面和引导线,用扫略这个命名把它造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能否显示出线框,这样可以按边线投影出来,再画好截面和引导线,用扫略这个命名把它造型出来!

谢谢回复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