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的吸附力由什么决定?

楼主(2019-04-30):
2024-T3
6061-T651
7075-T6
这3种铝合金,供应商只告诉我6061-T651镀金效果最好(吸附力最强),但具体不说为什么。

我的问题是:
1. 是否6061-T651镀金效果最好?
2. 镀金的吸附力由什么决定?

请大家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铝合金材料镀金?电镀底层是什么?中间层啦,表面镀金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材料镀金?电镀底层是什么?中间层啦,表面镀金层。

不知道。谢谢提示,我去查查。

网友:
六系的型材表面有阳极氧化层,估计不好镀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