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水滴对烧杯的冲击

楼主(2019-04-30):
师傅们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一个精度为0.1mg的天平,上面放置一个烧杯,烧杯上方有管道,介质水流入烧杯中,如何避免水滴对烧杯的冲击。
我现在有的方法是:
1.管道插到烧杯底部,但是当水没过管道的时候是否会影响天平读取数值。
2.放置一块海绵,管道离烧杯底部较远,当水满后把水抽出,将此时的天平读数归0
3.特制一种烧杯,烧杯底部类似于倒过来的冰柱,冰柱头离管道很近,使得水滴滴在冰柱上在流到烧杯底部
请大家各抒己见,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欢迎指教!

网友:
让液体沿烧杯壁流下

网友:
让其“杯壁下流”就好了。最方便的方案。

网友:
化学老师一开始就教导我们要“杯壁下流”

楼主:
嗨呀,我给忘记这个问题了,会有震动,不能贴着杯壁,不好意思了

网友:
水先滴到刷子上,再分成极细的水滴在水面附近释放

网友:
根据动量定理,请用个加配重的烧杯

网友A:
在烧杯中放个陡峭一点的斜面,滴在斜面上,使作用力向水平方向

网友:
管道可升降

网友:
管头处做个向上的出水口,把冲力分解到到管子上

网友:
加水蒸气。液化成水。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小弟会参照大家的想法自己再琢磨琢磨,感谢!

网友:
防止冲击,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液体可以连续流下。

可能的实现方式有

1. 水流加压,同时出口变小,水以很细的柱状或雾状喷出,将冲击降到最小。缺点是,出水速度会变慢
2. 引流。比如在杯壁上粘一根细金属丝,或者在烧杯内放一根搅拌棒,管口距离金属丝或者搅拌棒的距离小于一个水滴的直径而又不接触。这样水就可以连续流下。
3. 水流加压,出水口变为水平方向,这样很细的水流是冲击在杯壁上。如果出水能做成环形喷射,就可以基本把冲击完全抵消掉

可能还有更多的方法,暂时想不到了

楼主:
|尘世天涯发表于 04-30 14:46防止冲击,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液体可以连续流下。

可能的实现方式有

1. 水流加压,同时出口变小,水以很细的柱状或雾状喷出,将冲击降到最小。缺点是,出水速度会变慢

2. 引流。比如在杯壁上粘一根细金属丝,或者在烧杯内放一根搅拌棒,管口距离金属丝或者搅拌棒的距离小于一个水滴的直径而又不接触。这样水就可以连续流下。

3. 水流加压,出水口变为水平方向,这样很细的水流是冲击在杯壁上。如果出水能做成环形喷射,就可以基本把冲击完全抵消掉

可能还有更多的方法,暂时想不到了
感谢您的点评,很受用!

网友:
知道输液管的原理吗?

网友:
加配重到微分天平满量程的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烧杯中放个陡峭一点的斜面,滴在斜面上,使作用力向水平方向

这个可以。

网友:
这种微重测量,建议用传感器更准确

网友:
沿着烧杯壁流下

网友:
这个主要是消除水向下的动能。
1。节流,在底部出口处节流减速,要防止振动。
2。出口加大,流量减小,流速减小。
3。改变出口方向,但最好方向四周均匀。
4。如果流量小,和前面大侠说的沿引导物流动,利用水和物体表面附着力减速。

网友:
烧杯这么大的杯口  斜着放一块玻璃就好了   天平再归零

网友:
第3种应该可以。

网友:
杯子中间倒扣一个漏斗(留缝隙),上面延漏斗内壁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