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馏与精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4-30):
蒸馏与精馏有什么区别??
它们所用的设备可以是相同的设备吗??

网友A:
蒸馏是根据混合物料中各组分沸点不同,把低沸点的物料蒸发出来,再冷凝而使不同组分得以分离的过程。

精馏是根据根据各组分的挥发性不同把各组分进行分离的过程。精馏是在精馏塔中进行。

有空看看过程控制专业方面的书籍,里面有更专业的介绍。比如《化工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馏是根据混合物料中各组分沸点不同,把低沸点的物料蒸发出来,再冷凝而使不同组分得以分离的过程。

好,谢谢您,
根据你说的,我理解是 精馏工艺是针对沸点较低的产品,
蒸馏工艺是针对沸点较高的产品,
分子蒸馏更好,因为它蒸馏温度低、蒸馏时间短、所以蒸馏的产品品质好。

网友:
精馏的纯度会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