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处理这种毛刺

楼主(2019-04-30):
每次加工完之后。槽里面不多不少还是有毛刺藏在里面的。试过用震动盘,可是效果不理想,毛刺藏在里面很难去。材料是铁

网友:
局部喷砂

网友:
喷砂处理呀!
要不就用电动钢丝刷

网友:
毛刺细而且偏软的话,建议使用喷砂处理

楼主:
请问喷砂处理会影响槽宽的公差吗?这个产品后期还要电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喷砂处理会影响槽宽的公差吗?这个产品后期还要电镀的

不影响,可能会有轻微的锐角变R角,但是对电镀是有利的

否则电镀的尖端放电效应会影响尺寸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可能会有轻微的锐角变R角,但是对电镀是有利的

否则电镀的尖端放电效应会影响尺寸比较大

好的

网友:
如果毛刺很小可以考虑用超声波清洗来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