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以下的轴承

楼主(2019-04-30):
步进电机直连滚珠丝杠的装置中,其他零件已知,该如何选出滚珠丝杠的固定与支撑轴承,要计算什么呢?

网友A:
要看实际工作状况,水平连接还是垂直连接,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实际工作状况,水平连接还是垂直连接,

水平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实际工作状况,水平连接还是垂直连接,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没有外力作用,只有电机带动丝杠运动,该怎么去选择轴承,怎么计算额定载荷

网友B:
丝杆是什么型号的 如果是1204的丝杆 就用BKBF10的支撑座, 螺母座就选1204的螺母座就可以 我就是生产滚珠丝杆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是什么型号的 如果是1204的丝杆 就用BKBF10的支撑座, 螺母座就选1204的螺母座就可以 我就是生产滚珠丝 ...

10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是什么型号的 如果是1204的丝杆 就用BKBF10的支撑座, 螺母座就选1204的螺母座就可以 我就是生产滚珠丝 ...

我要的主要是计算过程....

网友:
计算过程没有哦  一般都是用标准件

网友:
滚珠丝杠有配套使用的支持端和固定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没有外力作用,只有电机带动丝杠运动,该怎么去选择轴承,怎么计算额定载荷

直接选用滚珠丝杠配套的支持端和固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