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我总结的焊接工艺流程是否完整,顺序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2019-04-30):
焊接工艺流程:下料-角磨机去毛刺-划线-拼接-点焊-满焊-角磨机打磨焊缝-去应力退火-检查-矫正-喷砂-喷底漆。
请各位看看我总结的焊接工艺流程是否完整,顺序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
你要听好听的,那就是顺序差不多,蛮好的。你要乐意去学习的,简而言之告诉你,一塌糊涂。材料规范,热输出参数,焊丝材质要求等,电流电压,送丝速度等,这些都是一些入门的。

网友:
|Venerealulcer发表于 04-30 15:57你要听好听的,那就是顺序差不多,蛮好的。你要乐意去学习的,简而言之告诉你,一塌糊涂。材料规范,热输出参数,焊丝材质要求等,电流电压,送丝速度等,这些都是一些入门的。
这是正话!我作为入门级真是深有体会!

网友:
生产工艺流程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后续还要不断的优化和更新!

网友(2019-11-21):
工艺?涉及的东西太多啦。不整得人人明白,也差不多啦。哈哈

网友(2020-03-25):
(下料-角磨机去毛刺-划线-拼接-点焊-满焊-角磨机打磨焊缝-去应力退火-检查-矫正-喷砂-喷底漆。. )
入门都困难吧......只能说,要掌握的太多太多了......
简单点吧,有的需要焊接坡口...你自己形容的不错了,不过是框架而已,

网友:
那是加工顺序,工艺参数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