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喷底漆后,有堆积现象和星星点点的小颗粒现象。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9-04-30):
机械设备喷底漆后,有堆积现象和星星点点的小颗粒现象,见下图。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喷漆前没除锈,漆也没调好

网友(点评):
嗯,除锈调漆没做好,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可以改善外观且不影响防锈作用?

网友(点评):
只能打磨掉重新喷了

网友:
底面没处理干净,或者底漆内有杂质

网友(点评):
底面没处理干净或者底漆有杂质,那么,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可以改善外观且不影响防锈作用?

网友(点评):
底面打磨干净,最好经过清洗

网友:
漆要过滤,喷枪要及时清洗

网友(点评):
漆没过滤或者喷枪没清洗干净,突然喷出一大块。

网友:
这应该是焊接的时候飞溅上去的,没有打磨然后就去喷漆了,经过一道喷砂可以看看效果

网友(点评):
那么,拿去角重新打磨,然后补漆吗?

网友:
喷底漆之前也要打磨除锈,清理干净底面再喷漆。

网友(点评):
除锈没做好,底面没清理干净。那需要重新打磨然后补漆,对吗?

网友:
除去焊渣,毛刺,氧化皮,空压机可能有水。

网友(点评):
请问空压机有水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漆膜下有水泡咯!

网友:
零件表面没有处理到位,喷底漆之前零件表面的处理要打磨,清洗,除锈,除油等,而且有标准依据的,比如,除锈等级Sa要达到某个数值等。

网友:
底处理清洁度达到SA2 1/2级别(喷砂)。电动工具处理SA2级。。油漆调好过滤加注。。涂装现场特别大扬尘的不要。。

网友:
表面处理前未清洗干净!

网友:
喷砂,刮腻子,再喷会不会好点?

网友:
解释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有点像是喷漆区域的灰尘太大,喷的时候把灰尘吹到工件上了

网友:
打磨、除锈、除油、清洗,调漆。。。每个工艺环节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