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外径、内径和线径公差可以这样算吗?

楼主(2019-04-30):
外径公差正负0.1,线径公差正负0.05,那么内径公差是正负0.2。
对吗?

网友:
通过尺寸链计算,应该是这样子。

网友:
什么类型的弹簧?公差要根据与其相配的零件和其他要求来确定,单独拿出一个零件来讨论它的公差,没意义吧?

网友:
这个是单个零件的尺寸链计算,±0.2。

网友:
不需要内外都有精度要求吧?线性螺旋弹簧一般分内孔基准型和外圈基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