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分割后的实体不带特征

楼主(2019-04-30):
请教:solidworks一个零件分割成两部分,分割后的两部分实体没有特征,不能编辑。请问要怎么分割才能带特征?谢谢

网友:
绝无此事,无图无真相

网友:
空口无凭 无法帮你

网友:
就算是一个面都可以编辑,有实体那就更好编辑了

网友A:
楼主分割数模后是否有消参的动作?
最好是不要去除模型参数!

网友B:
你是另存为两个零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另存为两个零件吗

是的 另存为两个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割数模后是否有消参的动作?
最好是不要去除模型参数!

好像没有呀 能不能截个消参的图看下,怎操作?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另存为两个零件了

你另存两个零件就没有特征了,不过我记得好像可以在原图,就是没分割之前的图里面改特征,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另存两个零件就没有特征了,不过我记得好像可以在原图,就是没分割之前的图里面改特征,就是比较麻烦
...

先把分割这个步骤压缩掉,改完在解除压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分割这个步骤压缩掉,改完在解除压缩。

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其实分割另存出来的零件还是跟着原图走的,原图改变,分割出来的零件也会改变,原图应该是可以改的。你是选择的插入到新零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