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尾座把手的连接

楼主(2019-05-01):
看到车床的一个尾座把手的结构,有点不明白这种事怎么连接的,仔细观察过,也没看到有螺丝连接的部分,
是怎么装配的和拆卸的,而且红色的部分也会旋转。有晓得的朋友能画个简图,参照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我发过了。你找下看

网友:
把手是可以转的,以前坏了,还是自己做的,一端带螺纹,直接拧在圆圈上,但是不能转

网友:
手轮上的孔口倒有角,手柄钻有浅孔装上轻轻反铆

网友:
我专门把这样一个手柄用线切割切开看了。
图片没找到。

楼主:
楼上的几位大大,能回忆出来的话,帮忙画个简图。

网友:
记得有个过盈配合防止掉出。结构不复杂,但还有改进空间。

网友:
轴上有槽,槽里面有个钢丝卡圈,卡圈压缩后和把手把套孔尺寸一样大,轴装进把手套后,钢丝卡会应为弹性涨开一点,就不易退出来,把手套就可以旋转而不与轴脱落了。

网友(点评):
没法拆卸吗,

网友(点评):
大力出奇迹。但多半那个钢丝卡圈会被破坏掉的。

网友:
它里面有个衬套,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在手动旋转时它能够随着人手一起动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螺纹,是不好加工吗?

网友(点评):
到车间去看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