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建模,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9-05-01):
solidworks建立零件时, 以面为基准标注尺寸和以边基准标注,为何有两种不同的结果,请高手帮忙解答,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不是在工程图里自动插入尺寸,建模时的尺寸标注方式不重要,怎么标注都行。

网友:
以面为基准标注尺寸和以边基准标注,为何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有可能不同
从面开始量,是平行底面的尺寸。也就是面与面之间距离。
从边开始量,可能是边与边的距离,也可能是边与面的距离。这样两个尺寸就不一样
关键是你怎么引尺寸界线

网友:
如果是垂直的,从边线量出去,跟面是一样,如果你的面是曲面,斜面,具体尺寸定位,你就自己注意下就行。

网友:
两个尺寸是三角形直边和斜边的关系

网友:
最好养成按设计基准,加工基准,检验基准的思维来标注尺寸

网友:
以边做为测量点之间不是最短的距离,以面为测量才是最小的距离。

网友:
先看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