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精度与预留公差

楼主(2019-05-01):
各位大神,钣金折弯成U型槽,精度能达到什么级别(一般小批量试制),钣金做机箱外壳,孔位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楼主说的孔位精度是指形位公差吧?形位公差根据按照与这块钣金的其他连接零件的安装要求来定,这个安装要求的精度高。

网友:
数控折弯,精度很高了,具体看厚度,是否有工装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孔位精度是指形位公差吧?形位公差根据按照与这块钣金的其他连接零件的安装要求来定,这个安装要求 ...

是的,用来固定装配其它结构件,之前结构用到钣金少,对钣金加工工艺不太了解,谢谢您解答介绍

网友:
折弯成型公差可以控制在0.1之间

网友:
折弯的公差不如冲压,精度还是比较低的,IT8级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