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收线器内部有电滑环么?怎么才能无损拆其中电缆

楼主(2019-05-02):
如题,网上大部分的自动收线器收线盘在回收电缆的时候是靠涡卷弹簧,机械手册上叫发条弹簧回收的,但是外部接线口怎么和电线的最内连接想不太明白,买了一个还咋路上没邮到,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是电滑环,电刷一类的东西?
结构类似于卷尺,但卷尺是把尾部挂在弹簧上
收线盘是把线缠在弹簧驱动的壳或者支架上,目前很少有外露可更换电缆的收线盘,
我想设计是个电偶的补偿导线的收线盘需要更换,
也想了这个收线盘的结构和线轱辘类似,线轱辘里边有电滑环么?
请各路老师指点

网友:
滑环原理是在固定座架,转动部件跟滚动部件之间,完成电能的传递以及信号的传递过程,这是一种非常精密的传输装置,工作的时候主要是利用了导电环的滑动接触,电磁耦合以及静电耦合,才可以使工作过程变得更加简单顺畅。

滑环可以使用在没有任何限制连续或者是断续旋转的电机设备上,滑环内部的结构得到了更大的简化,使系统的结构也变得更加简单,工作的过程当中不会因为线头不停的旋转而造成任何的扭伤现象,大大增加了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企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