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计算轴的轴向载荷与径向载荷

楼主(2019-05-02):
当量动载荷:
P=Fr 当Fa/Fr小于等于e 时
P=XFr+YFa 当Fa/Fr大于e 时
系数e、X和Y取决于Fa/C0r和Fa/Fr的关系,Fa为轴载负荷,Fr为径向载荷,C0r为额定静载荷(根据轴承可以查表)。

Fa和Fr如何求得呢?(在实际设计中又不知道这两个载荷的大小),比如说要传递1.2N.m滚珠丝杠传动,丝杠的直径已经确定了,那么轴上的两端的轴承如何来计算出当量动载荷P呢?(Fa和Fr都不知道)

网友:
丝杆传递中径向的载荷基本都由导轨承受,所以只计算导轨和滑块的。丝杆只承受轴向力,这部分力只集中在固定端的轴承上,自由端轴承只起导向作用,可以认为不受力,所以有时候自由端可以不加轴承。固定端的轴向力=扭矩×2π/导程

网友:
《机械设计》轴承那一章有详细的计算过程。

网友:
结合以前两点再补充一条,受力分析图里面力矩是怎么分布的?